工作电压3.3V,开关管脚耐压10V模拟开关求推荐

楼主(2012-09-12):
开关示意图如下。6脚为控制引脚,电压为0~3.3V,1、3、4为开关引脚,需要耐压10V以上。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没有。
你可以变通,模拟开关供电是10V,控制电压采用电平移位。

网友B:
10V 以上很少,基本都是5.5以下,
话说,你的10V是什么信号,能做个三极管电平转换为3.3V?
或者这个信号是否当电源用,用继电器也可以 PMOS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