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324有输入没输出 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12):
(图片)

楼主:
如图,示波器测量输入脚2有声音信号,输出1没有信号输出,请二姨家大湿指点迷津。
电路检查一天,确定连线没问题。

网友A:
如果运放输入脚2有音频信号,说明电路已经不对了。
理论上,2、3脚都测量不到信号的。
还得看看运放的直流电压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电源电压实测11V左右没问题。

不明点:
1、为什么2脚理论上没有音频信号呢?那我输入的音频信号怎么没了?
2、如果输入没有信号,那怎么输出呢?

网友A:
运放的正输入是没有音频信号的,反向放大,只要在正常工作状态,负输入和正输入是等电位的,也是没有电压信号的。

网友A:
需要检查运放的1、2、3脚静态电压是否是VCC/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但是我这个电路哪有问题呢,需要怎么处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管脚电压:0.63, 2管脚: 7.25 ;3管脚:5.42

网友A:
电压明显不对。
应该是3脚的一根线,去右边看不见了,是它搞鬼,把直流偏置都搞错了。
贴图要贴全!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上全了.

3脚电压是对的应该, 就是1,2 脚错了

楼主:
大哥估计下班了 汗:'(

网友B:
如果1脚没有断线的话,换运放吧

网友B:
只有3脚电压正常,2脚检查有没有漏电状态,1脚应该是2脚引起的。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A:
输入电容是否有漏电?
IC可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 两个IC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漏电怎么检查的?

网友B:
检查:
断开输入和输出电阻 RA7,RA3;测试三个引脚电压,正常是大约半压,正常再连接输入电阻,测电压和信号等;
不正常的话检查电源供电,运放IC,以及电路有没有处于震荡状态

网友B: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断开电阻后把输出和-输入直连,测电压,正常的话就是板子漏电了,还不正常肯定是IC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这就去测试,多谢兄弟!

网友C:
单电源也得祸吧,楼主搞定没啊????

网友D:
看电路图没有啥问题,那么2号脚的电压怎么来的?运放看起来没坏的。
建议检查PCB上的线路,有电压连到输入上的,或者去掉输入电容,重测1\2\3号脚,应该是VCC/2了。

网友E:
我觉得电路本身就有问题,楼主是想音频信号分级放大,那么直流信号呢?不也同样被放大了吗?这个用虚短虚断就可以看出了。建议改用差分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出在哪了, 我把输入电阻RA3卸掉,IC 1,2,3脚电源为VCC/2正常,原来是输入通道搞的鬼,IC管脚电压就部正常,我再检查检查信号输入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电源没问题, 还没搞定,再MCU的指导下找到了问题切入点,继续检查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析的对,我去掉RA3输入电阻,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A:
LZ真菜。
RA3左边的电容漏电了,或者焊接短路了。

楼主:
报捷........
感谢各位热心的兄弟
问题终于解决,原来是CA2搞的鬼,CA2漏电了。换个电容 ,一切OK 搞定。
感谢二姨,感谢大家。。
结贴给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很菜,毕业一年了,换了4个单位,运气不好啊

网友A:
别老换单位,我每个单位要么干个7年8年的,要么干几个月就走人。
老换,进步就慢了。
这种问题,修过录音机、电视机的,小菜一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下大湿,怎么判断出来是那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A:
这是经验,也是要懂理论才行。
只有电容才容易漏电。电阻一般是开路,阻值变大。
这个电路,电阻变化一点,直流电压不太变化的。
哪个管脚电压不对,肯定是哪个地方的电容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你以为我想换啊, 毕业第一个公司上班半年,发了一个月工资,就倒闭,接下来第二个公司差不多情况,现在第三家公司

运气不好,很多同学都去了电信,移动,本来有个国企没去,当时不懂事啊,以为宁**头部做凤尾,于是找个小公司呆着,现在那个悔啊

网友A:
别悔了,如果在小公司能学到东西,后面的一定有机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涨知识了,今年半年估计就学到今天大哥说的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