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中怎么接收不了UDP广播数据包?

楼主(2012-09-12):
做了A,B两个板子,A地址是192.168.1.52,通过端口3000只广播数据,B地址是192.168.1.51,即通过端口2000接收A的广播数据,又自己发送广播数据。现在的情况是B只能发送广播的数据,却接收不了A广播的数据。B里面程序绑定的端口如下,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下哪里设置的不对,谢谢了。
void myudp_init(void)           //绑定设置
        {
          uip_ipaddr_t ipaddr;//定义IP类型变量
          uip_ipaddr(ipaddr,255,255,255,255);                  //上位机IP
          if(myudp_conn1!=NULL)
          {
            uip_udp_remove(myudp_conn1);//如果连接已经建立,则删除之
          }
          myudp_conn1=uip_udp_new(&ipaddr,HTONS(8000));//连接到远端口
          if(myudp_conn1!=NULL)
          {
            uip_udp_bind(myudp_conn1,HTONS(2000));//绑定本地移动站端口2000,即2000--->8000发送数据
          }
        }

   void myudp_init2(void)
         {
           uip_ipaddr_t ipaddr1;
           uip_ipaddr(ipaddr1,192,168,1,51);   A的IP地址
           if(myudp_conn2!=NULL)
            {
                  uip_udp_remove(myudp_conn2);
                }
           myudp_conn2=uip_udp_new(&ipaddr1,HTONS(3000));
           if(myudp_conn2!=NULL)
            {
                 uip_udp_bind(myudp_conn2,HTONS(2000));
                }
         }
在应用程序里面:
void myudp_appcall(void)
if(uip_udp_conn->rport==HTONS(3000))
     {

       if(uip_newdata())
        {    ===============================标记:此处程序不执行行
            UDP_newdata2();
      }
     }
else  if(uip_udp_conn->rport==HTONS(8000))
{
      myudp_init();
      if((uip_newdata()))
        {
           UDP_newdata1();
     }
}
我调试的时候,程序进入=====标记的地方执行,也就是说uip_newdata()一直为假,而8000端口那个就好使,是不是接收A广播数据包的时候绑定设置不对呢?各位帮忙看看吧,谢谢了

楼主:
没人指点下吗?:'(

网友A:
我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跟你的网络芯片寄存器设置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还是好人多啊,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我用 的是enc28j60,今天改了下寄存器设置,能接收广播数据了,可是现在又出现个新的问题,就是在第一次只接收外部网口数据的时候(有两路数据),接收一次就就接收不了了,如果一直广播发着,就可以,应该是哪里还没改好。

网友C(2012-12-02):
UIP_CONF_BROADCAST UIP_BROADCAST  检测这个参数 估计你没设置

网友D(2014-10-24):
引用 楼主:
4# rongwinzip
的确,我用 的是enc28j60,今天改了下寄存器设置,能接收广播数据了,可是现在又出现个新 ...

你好,请问下,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寄存器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下,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寄存器是怎么设置的呢

ENC28J60寄存器里有设置广播的地方,你在参考手册里搜下“广播”,应该是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