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合并库文件?

楼主(2012-09-12):
Altium Designer有没有便捷的方式诸如把两个PCB库文件合并在一起?一个一个的复制+粘贴太慢了

网友A:
最快的办法:

1,新建一个空的PCB
2,分别打开两个封装库文件
3,按下图办法分别选中库中所有封装(可用shift或者ctrl)
4,粘贴到新建的PCB
5,从PCB生成一个新的库(我想你会的)

图为选中所有封装,右击copy:

楼主:
粘贴后PCB中一无所有,求解释...

楼主:
哟西,突然可以复制了???我在仔细看看。。。
啊,好卡。。。。卡爆了。。。。Help me,ah.......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卡是因为你库中元件封装够多的;P

楼主:
粘贴时经常出现上图中所示的红色部分,我的操作问题?还是盗版软件问题?。。。

网友B:
2楼的办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A:
这样看我哪看得出来是什么啊,你双击一下看看是什么东西,反正你是生成库,可以不管的

猜想1:库中有的封装是软件自带的封装,通常,altium自带封装会给封装添加一些不常用属性,可能这里体现出来了

回复 楼主:
猜想2:作为某种提示,忽略,不用管

网友C(2012-12-19):
版主说的方法真心不错

网友D:
为什么我这没用啊,粘贴后成红色方框了,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9,救命呀

网友E:
全部复制,全部粘贴。

网友F(2013-08-10):
可以全部一起复制。

网友G(2013-10-05):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办法:

1,新建一个空的PCB

方法不错,豁然开朗!谢谢……

网友H(2016-11-22):
楼主你怎么复制的,我复制的都是字符过去。器件就没过去

网友I(2017-02-03):
直接全选,再复制,再粘贴。搜逸己!

网友J(2018-06-26):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这没用啊,粘贴后成红色方框了,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9,救命呀 ...

我的也是的  不知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