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笔试和面试题

楼主(2012-09-12):
面试题:
1、hash_map 和map的区别是什么? 内部怎么实现的?
2、给你1亿个无序的0--1之间的随机小数(精确到0.001),给定一组N个查询范围[x1,y1] [x2,y2] ......[xi,yi] ......[xn,yn] (xi,yi是0--1之间的小数,xi<=yi,精确到0.001),对于每个查询范围,输出在其范围内的数字的个数。

笔试题:
1、寻找一个字符串中最长的重复子串。 如 abcdabc 最长重复串 是abc
2、给你一个wordsList,包含很多英文词组,然后再给你一个description,让你判断是否有wordsList中的词组在description中出现过。
例如 wordsList []={"apple" , "play boys","school"}
description = "play boy in school";
description 包含了school,应该返回true,并没有包含play boys。
bool check(list<string> wordsList, string description);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暴力找出所有子串然后挨个去跟链表里的比较。
3、假设上面的wordsList 的包含的词组很多,长度N很大,而description的长度很小,怎么进行优化? 优化后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网友A:
笔试题可以先对wordsList建立一棵 Trie 树,然后对description拆分子串来查找 Trie树

网友B:
面试题:
1.一个是hash,一个是红黑树?忘了
2.1亿个无序的0--1之间的随机小数(精确到0.001)
  int num[1000];//初始化为0
  1亿个数乘以1000再num[key]++;
  查询的时候也乘以1000查
笔试题:
1.不知道
2.没有说明description多大,子词组是2^N的
3.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