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carry chain延时问题

楼主(2012-09-12):
这几天在研究使用carry chain设计时间测量,即Time to Digital Converter;
发现了这么个现象,cyclone II的LAB包含16个Logic Cell,按理说,在同一个LAB内,相邻LC之间的chain delay应该是接近相等,但是,我发现前8个LC和后8个LC之间存在边界,即延时是通常的2倍,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不清楚是Quartus 8.0的问题???还是FPGA硬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因为是业余爱好,只是simulation;并没有在硬件上evaluation

网友A:
硬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那xilinx 的有这个问题么?之前我见过NI的板卡上几乎是xilinx的FPGA,一直疑惑为什么。

网友B:
你可以也用同样的办法试试哈,嘻嘻

楼主:
我还发现了更奇怪的问题呢,LUT在不同的equation下,delay差别特别大,达到2倍范围;这是不可理解的,
LUT应该是个RAM,也就是说,delay应当跟RAM里面的内容没关系才符合常理,这真是让人惊讶的发现~~

网友A:
进位链有专用的通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