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G2553定时器问题,小白求教

楼主(2012-09-12):
刚到手一块G2553芯片,datasheet中,显示定时器有Timer0_A3,Timer1_A3,在用户手册上只有TA,TB做了说明,想问下,2553中的两个定时器和TA,TB的区别是一样的吗?可以选定不同的时钟源嘛,比如一个是SMCLK,一个选择ACKL?

楼主:
小白求教大神,跪拜…

网友A:
是2个单独的TIMER。

网友B:
楼主有过2553的资料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C:
最近也在学习G2553,关于TimerA和TimerB的,在MSP430G2553.h的头文件中是以Timer0和Timer1定义的,两个说明是相互对应的;下面就统一用Timer0和Timer1来说明了啊;
Timer1的时钟寄存器应该是TA1CTL;所有的TACTL楼主可以查一下,都是指TA0CTL的~

网友D:
有同样问题。也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