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来的:电源完整性设计中的破坏因素分析

楼主(2012-09-12):
PI即是电源完整性,也就是为所有的信号线提供完整的回流路径。
PI设计中的破坏因素主要有:
1、地弹噪声:
在电路中有大的电流涌动时会引起地平面反弹噪声(简称为地弹),如大量芯片的输出同时开启时,将有一个较大的瞬态电流在芯片与板的电源平面流过,芯片封装与电源平面的电感和电阻会引发电源噪声,这样会在真正的地平面(0v)上产生电压的波动和变化,这个噪声会影响其它元器件的动作。负载电容的增大、负载电阻的减小、地电感的增大、同时开关器件数目的增加均会导致地弹的增大。
2、断点:
是信号线上阻抗突然改变的点。如用过孔(via)将信号输送到板子的另一侧,板间的垂直金属部分难是不可控阻抗,这样的部分越多,线上不可控阻抗的总量就越大。这会增大反射。还有,从水平方向变为垂直方向的90 度的拐点是一个断点,会产生反射。如果这样的过孔不能避免,那么尽量减少它的出现。
3、回流噪声:
众所周知,只有构成回路才有电流的流动,整个电路才能工作,这样每条信号线上的电流势必要找一个路径以从末端回到源端,一般会选择与之相近的平面。由于地电平面(包括电源和地)分割,例如地层被分割为数字地、模拟地、屏蔽地等,当数字信号走到模拟地线区域时,就会产生地平面回流噪声。

网友A:
我的一般做法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数字电和模拟电也分开,用电感耦合,特殊情况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