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废旧电子产品再利用,你知道吗?

楼主(2012-09-12):
1 .断脚的晶体管(除基极外)可作二极管使用。
  2 .收录机或其它电源线的插头根部断线,可另配插头使用。
  3. 电容器的铝壳不要丢弃,可作小功率三极管的散热片使用。
  4 .稳速电路损坏,电机不要丢弃,仍可使用。
  5 .录音机磁头磨损(只要线固定好)可将 9V 、 15V 或 12V 的电源变压器次级引线接于磁头两端,作小型磁头消磁器使用。
  6. 大功率管 3AD30 、 3DD15 的 c 、 e 极间击穿不要丢弃,可用 c 、 b 作整流二极管使用。

网友A:
真的才知道啊

网友B:
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利用!!佩服

楼主:
1吨随意搜集的电子板卡中,可以分离出286磅铜、1磅黄金、44磅锡,其中仅1磅黄金的价值就是6000美元。:lol

网友C:
楼上说的是真的么?我知道在沿海地区饿的却专门有靠处理废旧电子产品为生的人,但是没你说的这么夸张吧

网友D:
废旧电子回收是一碗饭   不过很多时候比较累,也比较脏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呵呵   当然楼主说的废旧电器再利用这个我收了   这个其实老早就发现了   呵呵

网友E:
嗯,谢谢楼主的提醒,有些东西还真没有注意到还可以重复利用,这就说明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缺乏思考,如果做事情细腻些自然就会发现的!以后的工作中要多多地养成这种好习惯--多思考!

网友F:
这个必须好好看看,竟然还有这么多用处,看来可以考虑第二职业了。:loveliness:

网友G:
断脚的晶体管(除基极外)可作二极管使用?长见识了,这是要穷到神马地步,颁发最佳会过日子奖,哈哈.

网友H:
一般大公司不会再利用的,除非自己搞研发

网友I:
一般说来,回收可分为6个级别,包括:
(1)重新销售;
(2)维修翻新或者再制造;
(3)元器件回收;
(4)材料回收;
(5)燃烧能量回收和;
(6)垃圾掩埋[1]。

网友J:
实践出真理啊,这些很实用的,节省成本的

网友K:
二次利用,节能环保,支持

网友L:
:L貌似从没考虑过。。。。都是扔了

网友M:
拆板子使用一下就行了,节约

网友N:
支持再利用,可持续发展:lol

网友O:
昨天在地摊上看到一老太太摆摊,一部手机换一个不锈钢脸盆,我换了。

楼主:
废旧电器的金属含量超过30%,比矿石高出好多倍,是一座亟待开采的‘精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