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自然散热效果不理想,大家有什么好那建议吗?

楼主(2012-09-12):
LED灯工作正常与否、质量好坏,与灯体本身散热至关重要。现在市场上的大功率LED灯散热都是采用自然散热,效果并不理想。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1:加大散热器
2:灯颈加长改良,使之形成自然风道循环

网友B:
楼上所得有道理
通常再这个地方并不合适采用强制散热的方式.
那么可以改善散热设计.
灯颈形成自然风道循环, 就是个很好的设计思路. 热量传递到空气中, 空气受热, 密度减小而上升, 从而形成对流,提高散热效果.

网友C:
用风扇呗,造价低,效果好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可以的话,将一个微小风扇的跟LED灯的安装到一块的

网友:
还是用风扇好

网友E:
加个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F:
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降低电源功耗   同时增大散热面积   设计合理的对流通道   使散热循环建成  第二种则是使用散热器   使用微小型的散热器   这两种方法楼主考虑   上面其实大家都说到了

网友G:
LZ,首先,你得分析这个LED产生热量的原因:根据光通量(流明)与辐射通量(瓦)以下的当量关系:其中,Km = 683 lm/w, 是光通量的比例尺, 是辐通量的比例尺。也就是说1W的辐通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黑体辐射)可能产生683lm光通量。所以,即使LED的光效达到200lm/w,也不能将全部能量转化为光能输出,而其余的都转化为热能。从长远看LED灯具的散热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目前LED路灯的散热方式主要有:自然对流散热、加装风扇强制散热、热管和回路热管散热等。加装风扇强制散热方式系统复杂、可靠性低,热管和回路热管散热方式成本高。而路灯具有户外夜间使用、散热面位於侧上面以及体型受限制较小等有利於空气自然对流散热的优点,所以LED路灯建议尽可能选择自然对流散热方式。

网友G:
另外,要提醒大家重要的一点是:大功率LED热量大小跟恒流驱动的设计有直接关系,如果恒流驱动设计不好,有效功率不高,热量非常高,什么散热办法都没有用,LED的寿命都不长。
     好的恒流驱动的设计是治本方法,能把散热减到最低,各种散热方法只是治标不知本的方法,只是辅助解决问题。

网友H:
加个散热片呗

网友I:
LED的散热设计必须从芯片开始一直到整个散热器,每一个环节都要给于充分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