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单片机捕获功能测频率的吗

楼主(2012-09-12):
我最近在用TI的DSP芯片,型号是F2808,打算用里面的eCAP模块测直流无刷电机的霍尔信号频率,以此来测速。
我先用一块我做的板子发送PWM波,然后用eCAP测频率,测出来的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接上电机后,问题就来了,无论电机的转速是多少ecap测出来的频率都是25K。。。用示波器看霍尔信号才50Hz....用信号发生器发的PWM波测起来也很准。。。哪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求高手帮助,小鸟先行谢过了
PS:我用自己的板子发的PWM波和霍尔发出的波形一样,都是5V的方波

网友A:
受干扰了吧

网友B:
受干扰了吧,  频率都是25K,
电机驱动的 PWM 功率开关的信号干扰过来好象没有这个高的频率.
还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干扰, 用排除法先找到干扰源再想办法

网友C:
工频信号被引入了,要注意系统设计,隔绝干扰,先分析干扰是来自直接耦合还是空间耦合。

楼主:
4# chunyang 春阳大师,如何区分是干扰来自直接耦合还是空间耦合呢?
用一个金属罩盖上驱动器电路板,如果还有干扰就可以排除是空间耦合了吗?

楼主:
3# airwill 开关电源芯片用的LM2596,放置的是离着霍尔的输入不远,明天我再去查查,看看epwm输出的频率是不是25K,之前还真没往干扰上想。。。
明天我再测下,如果到DSP管脚上的波形还是正常的,这样能排除是干扰的原因吧?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系统电源,空间耦合通常来自长线感应,直接耦合则是通过电气连接。

楼主:
7# chunyang 明天我再测下,如果到DSP管脚上的波形还是正常的,这样能排除是干扰的原因吗?我的意思是芯片内部会不会也被干扰导致的出错,先谢春阳大哥

网友D:
俺怀疑是软件或者芯片寄存器设置什么有问题。

如果是干扰,正好就在25K,并且始终保持在那个值上的可能应该不会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也是觉得软件的问题,可是用信号发生器测的就没有问题,很困惑。。。
我今天用示波器测了下板子上24V转出来的5V的电压波形和霍尔的5V经过电平转会芯片后的3.3V信号。貌似是有些大,周期近似在40μS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今天用示波器测了下板子上24V转出来的5V的电源电压波形,和霍尔的5V经过电平转会芯片后的3.3V信号。貌似是有些大,周期近似在40μS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干扰。
如LS的图,左边是5V电源芯片出来的数值,右边是霍尔信号电平转换后进DSP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没注意,我才查了下这板子的走线,霍尔信号从板子的一端进来,DSP在另一端,走线贯穿了板子很长的九路,中间还有运放等芯片。。。。。。

网友E:
割断飞线试试

网友A:
25k是不是PWM的基频?

网友F:
直接并一个103、104上去做低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基频是50K,三相每一时刻都有两相导通。。。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就是这25K了。。。。我去换个基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我刚把PWM频率降低了一倍。。。ecap采回来的频率也降低了一被,变成12.5K了。。。。。估计就是驱动MOS的PWM的干扰了。。。像这种干扰,加一个小电容滤波能解决吗?

网友A:
加个RC应该可以

网友G:
估计可以,没弄过DSP,不过貌似以前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