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864时序问题

楼主(2012-09-12):
使用的12864模块的控制芯片是ST756512864模块的控制引脚是 A0  /CS  /WR  /RD   这4根   外加8根并行数据线
操作模式是8080时序下的并口形式
请问根据下图该如何正确的读取 显示RAM的数据?
我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将显示RAM全部清0(屏幕上没显示了) 然后读不同地址的数据,读出来的数据都不为零,各个数据也不尽相同。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

楼主:
这是ST7565的数据手册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写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的是LPC1114和这个有关系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正确的读时序是:
置高A0,拉低CS,置高WR,拉低RD,置高RD,拉低RD 然后才能读出正确的数据。
中间不大用考虑延时,都是NS级的。

网友B(2019-10-2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正确的读时序是:
置高A0,拉低CS,置高WR,拉低RD,置高RD,拉低RD 然后才能读出正确的数据。
...

请问,写时序是什么呢。命令和数据是只需要AO不同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