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设备通过usb给pc发送数据?

楼主(2012-09-12):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先大概了解一下usb的知识,usb的数据传输是由主机发起的,不管数据是从主机到设备,还是 从设备到主机,都是由主机控制的,所以首先得让主机知道有这么一个设备,它是要输入数据的,即从设备到主机,就像键盘一样,驱动程序会每隔一段时间来取一次数据,也可以上位机软件在需要的时候来取数据,设备的数据是不能主动发送给主机的,只能等着主机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