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I2C总线接口技术的研究

楼主(2012-09-12):
MSP430与I2C总线接口技术的研究

网友A:
关于I2C总线的,我收下了,跟单片机通讯时,单片机自身有自带的I2C总线,只需要配置相关寄存器就可以了,不过大多时候用的还是磨得I2C总线的

网友B:
是的,一般就是要配置寄存器就ok啦

网友C:
现在写程序一般自己用io口模拟使用

网友D:
还是自己模拟I2C吧,网上有很多实例,用它自身的太麻烦,还容易出错,刚开时用读状态时总是死.

网友E:
先收下,回头看看!

网友F:
多谢楼主分享,不错,收下了。

网友G:
还没用过I2C,正好学一下

网友H:
跟大家一起学一学

网友I:
我也跟着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