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看门沟

楼主(2012-09-12):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F2812的看门狗问题。怎么就相是定时间器一样,程序跑“飞”了,就进入看门狗中断,但出中断,程序还是乱跑,不复位,不知怎么复位?

网友A:
LZ,芯片内部的看门狗就是一个定时计数器啊!当程序跑飞的时候(即使在这个时候定时器的计数任然是在进行的),你只需要在这个定时器中断的服务程序中对DSP芯片进行复位就行了,平时在程序正常的时候只需要在定时器计数溢出时将计数值清零(该语句相当于一条喂狗指令)即可,这样在程序正常运行时计时器就不会产生溢出而产生断。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正确,我也明白了

网友C:
楼主的题目都写错了

网友D:
开始看门狗,定时喂狗就可以

网友E:
看看电路中是否有其他干扰   或者软件设置有问题   自己多查查  哈哈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