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镜像备份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9-13):
在一款嵌入式系统中发现有FLASH镜像备份一词,将文件烧入到FLASH中,这样有什么好处,请知道的大侠告诉我一下,小弟对这方面不太懂,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为了数据安全吧,当第一份数据出现损坏时,可以调出备份数据进行恢复。

楼主:
我发现在嵌入式系统中有专用FLASH芯片+专用DDR SDRAM芯片+CPU芯片这种构成方式是不是类似于将单片机中的CPU+FLASH+RAM扩大化处理,外加的FLASH芯片就是用来存放程序的,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我发现在嵌入式系统中有专用FLASH芯片+专用DDR SDRAM芯片+CPU芯片这种构成方式是不是类似于将单片机中的CPU+FLASH+RAM扩大化处理,外加的FLASH芯片就是用来存放程序的,这样理解对不对 ...
引用 楼主:

有一些嵌入式芯片采用了开发式总线,所以可以外扩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B:
这个嘛 主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程序放在内部rom和外部rom,也就是flash都无所谓的,这个主要有bootloader决定

网友B:
至于 外部 扩展的 主要原因是 内部不够用 或者要给存储空间 留余地   比如说 我只是用来做工业控制  只跑一个程序的话 就完全不用扩展flash  因为内部足够了  扩展也是多余   但是如果我是手机或者其他手持消费电子设备  我的flash越大越好    因为我可以安装和存储更多的资料文件  苹果分 什么16G 32G 的也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2013-04-03):
就是备份。保护数据的。FLASH在某些情况下非常容易丢失数据。这样的话,就需要做备份。但原始数据错误或异常。直接用镜像数据还原原有数据。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