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摄像头怎么用???

楼主(2012-09-13):
串口摄像头(PTC08)和wifi模块相接,实现无线传输图片,一点头绪没有,谁能帮忙理一理。。。还有串口摄像头的协议也看不太懂什么意思,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应该就是:摄像头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串口的方式传送

网友B:
用个stm32 处理器,从串口接收图片,然后 sdio 或者串口连接wifi 模块,发出
如果你都是用模块的话,应该很方便的,中转下

网友C:
我听说一个朋友做个,他是用AVR的单片机,大概流程是:单平机给摄像头一个启动信号,摄像头拍摄照片,然后发送一串照片数据到单片机,这一串数据的开头有一个识别符,通过判断识别符可以知道是不是传送的图片,然后存入单片机的缓存,再通过GPS传输到上位机(电脑)进行处理。

楼主:
都需要哪些元器件呢??除了wifi模块和摄像头、处理器之外
4# zd420325

楼主:
都需要哪些元器件呢??除了wifi模块和摄像头、处理器之外
2# yewuyi

网友A:
电源、MCU、串口芯片、电阻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