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静电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2-09-13):
我一台表头需要过EMC静电工业四级标准,之前去做过静电,都是显示屏会花屏,但是单片机没有挂,这一次去做的时候发现接触正负8KV都没问题,空气放电+15KV也没问题,但是空气放电-15KV一打,单片机就会重启。我这一次和上一次电路上没有多大的改动啊,以前都是影响显示屏,这一次怎么会影响到单片机了呢?大家给点意见吧!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楼主:
高手们,快来帮帮忙啊!

楼主:
为什么打空气放电+15KV 没事,打-15KV的时候会出现复位现象呢?

楼主:
哪位高手给解决一下啊

楼主:
我记得用-15KV空气放电打耦合板的时候也会复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以前做的时候都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1、以前影响显示屏不代表一直都只是影响显示屏,其它地方有反应很正常。
2、打正电压无反应,打负电压有反应也很常见。
3、对于静电没啥高招,首要是泄放掉,其次是隔离开,泄放无非是将静电快速导流到某个地线,隔离无非是拉大敏感位置和静电放电点的距离而已。
4、将静电泄放到地线时,要考虑地线有足够的‘消化’能力,否则地线的地弹现象很容易会导致芯片复位。

网友B:
1.  按照正常的测试来说,两次测试的操作方法应该有区别。所以第二次的测试出现单片机复位,很可能是测试的方法不同造成的。并不是说第一次测试不会造成单片机复位。
2.  地阻抗的大小很关键。PCB的GND布线是不是大面积敷铜?如果要想获得别人的建议,一定要提供设计图。这样别人才能有的放矢。

楼主:
为什么用空气-15KV打耦合板也会复位了,给我的感觉是对-15KV毫无对抗能力一样。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09896880/QQ/WinTemp/GE/823DB72B-3B73-4F6F-ADC8-E508444DFA5F.jpg w

楼主:
请教 yewuy:i如果是地电位反弹的话,那我的空气+15KV为什么没有事呢?

网友C:
谈理论没啥意思,楼主能否说明以下几点:
step1> 之前版本的板子做15KV负脉冲测试,是否和这次测试点选取一样?如果测试点不一样,有可能你上个版本也存在这问题,如果一样则看下一步
step2> 这俩个版本改动了哪里,你说没多大改动,也不代表你没改动,比如铺地与否,接地点不同与否
...
PS:负脉冲与正脉冲作用于设备,如果设备没有一个良好的泄放路径,一般能量回积聚在板级地平面或者是金属机壳上,此时瞬时电势是不一样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没有一个通用套路可以打天下的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09896880/QQ/WinTemp/RichOle/SJ@FCH0@F0_VG(K~I30MR`X.jpg 我是这样子接的,之前的和现在的区别就在于之前没有接磁珠,现在接了磁珠,请大家指点。。。。

楼主:
大家看一下附件里的图,我之前和现在的区别就在于磁珠。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D:
地弹影响了RST信号,建议在RST信号对地加电容做测试,看看有没有改善,最好靠近芯片放。

网友C:
:Q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之前的版本咋没这问题?估计不是的吧

网友B:
你这个磁珠在放电过程中会产生更大的阻抗(包括地回路阻抗)!

楼主:
我是在输出端子1、端子2上打的静电。楼上说的产生更大的阻抗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不明白。

楼主:
我是从端子1,端子2打的静电,静电通过TVS管导走了,磁珠怎么会产生很大的阻抗呢?

网友E:
静电的泄放通道不止TVS管,还会通过信号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容耦合到地的,地线上的磁珠对于高频的干扰信号来说有很大的阻抗,所以当静电电流流过地平面时,由于地线的阻抗不平衡就会形成电势差,地线上的电势差大了的话会出现很多问题。地线上的磁珠对于EMI来说比较有用,对于ESD来说,还不如不要。

网友B:
这几天没有上论坛,感谢楼上的帮我回答了这个问题。TVS管可以泻放静电,但是最后到哪里?这个才是关键!

楼主:
磁珠是如何产生这么大的阻抗的呢?TVS管放电之后,一部分进入磁珠,通过磁珠滤波不是更好吗?

楼主:
回复xunchangreng:我的TVS管泄放道大地了啊!

网友F:
为什么没有放电管呢

网友G:
空气放电影响液晶,乃至cpu一般是共地系统产生的。一般是通过cpu和液晶的信号线耦合过去,也有可能是平面,需要试验确认,先尝试将液晶板大面积良好接地尝试,慢慢定位

网友H(2013-01-08):
我同意20楼的看法!磁珠对于EMI作用比较明显,用在ESD上很容易吸收过大电流导致磁珠损坏且影响到MCU!我是初学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大家不要喷我!我建议去掉磁珠,再测试一下ESD并检查一下电位差

网友I:
静电带来的问题主要是泄放途径问题,需要检查泄放的途径接地是否良好,可以在表头内部增加一层屏蔽,可以避免显示屏的花屏,对单片机也能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