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FPGA驱动,FPGA例化的BRAM添加到ARM的文件系统分区,驱动咋写

楼主(2012-09-13):
有一个问题,就是ARM通过EBI总线(NCS2)连接到FPGA上,FPGA例化一块BRAM,B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将BRAM作为一个ARM上linux的一个文件系统分区,请问这个驱动该怎么写?mount成一个块设备节点,FPGA的BRAM相当于挂载在根文件系统上的个文件夹,FPGA正常启动会初始化BRAM, 在BRAM里面放应用程序,FPGA可以对这段程序加密了,但不知道驱动咋写linux下的

网友A:
没做过。顶下

网友B:
难道是要做一个rom?emif通信?

网友C:
fpga的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D:
你意思是和arm之间通信?

楼主:
对,是,弄好BRAM,FPGA上面也模拟了一个CPU时序接口,EBI可以读写EBI总线地址读写BRAM的数据,如果把BRAM当做块设备分区,要怎么做,这个接口时序跟NorFlash的差不多,如果用NorFlash的MTD驱动改的话,BRAM没有出厂ID号,也没有擦除,写指令等操作,怎么在一块FPGA的BRAM里新建分区啊,相当于FPGA中有一块SD卡插在ARM上,FPGA起来了,ARM才可以用到里面的应用程序,就给ARM的应用程序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