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音频功放后(-18到+18V)的电流,请教

楼主(2012-09-13):
在测量音频功放后(-18到+18V)的电流时,串入0.1欧采样电阻,电阻两端电压进行放大,并接入RMS芯片或者AD芯片
放大电路可以用差分运放
可以用仪表放大器吗?

网友A:
可以啊  你计算一下 频率 还有放大倍数之后 的电压输出范围  看看 datasheet 上的参数满足吗 ,满足就没问题啊   不过仪用放大器 有时候很敏感的  注意 接地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