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IO口翻转速度?

楼主(2012-09-13):
请问各位我的主时钟为72Mhz,IO口速度为50Mhz。用在while中置位产生波形用示波器看只有2Mhz的频率。能不能产生更高频率的波形呢?

网友A:
可以。
1.优化
2.直接访问寄存器

网友B:
对, 早已有定论, 要提高速度就直接写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