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09-13):
芯片是:10F202;
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
仿真器直接脚对脚的连在单片机机上,连接方式如图示:

目标板上就做了个单片机,其他没有元件
那个上拉是10K
求高手指教,
小弟万谢???

楼主:
用的软件是IDE v8.87

楼主:
一编译就出现这个情况,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电路,看了,没有接错线;
就是一对一的,连到仿真器上了,其他没有接元件;
做了两个板子,都是出现这样的结果;
求高手,给提示提示?

网友A:
没见过这个问题!
以下 baidu

我反复实验和测量测试,发现是Vpp上升太慢了,致使目标芯片不能进入编程模式造成的.
我通过一个外加的12V电源,用PICkit3内部的控制信号来控制该12V,结果就一切ok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想办法提高PICkit3的升压电路的升压速度,使得较小容量的目标芯片也能适用,因为从波形来看,插入这种小容量芯片时,那个读写的时间更短.
而我所遇到的F877A也不能识别的问题,则初步判断为Vpp电路被我啥时候不小心损坏了,因此导致F877A也不能识别.
由于现在还没放假,并且还在赶一个小玩意的进度,因此也没时间整理这段时间的测试测量结果,年后有空会重新整理一份,来给大家共享的.
由于耽误了一周多时间,因此现在直接挂着这个外接12V在用,连外壳也没法盖上,hoho,,,,,希望别让那些管脚碰到别的地方.....

网友B:
内部RC振荡器的校正数值可能被擦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