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EST 2012 XILINX Intelligent Video

楼主:
X-FEST 2012  XILINX Intelligent Video
哪位技术达人可以谈谈视频监控方案的DSP方案和FPGA方案的区别?

Intelligent Video Typical Block Diagram

Intelligent Video Typical Block Diagram

Flexible Memory Video Storage

Flexible Memory Video Storage

Flexible Memory Video Frame Buffer

Flexible Memory Video Frame Buffer

Video IP

Video IP

网友A(2012-09-13):
这些硬件方案应该是针对与视觉识别方面的应用,
如果只是图像压缩存储的话,高不过海康,大华吧?在成本上

国内的低端图像存储方面,价格已经打烂,没啥赚头了。

网友B:
只知道视频监控目前都是asic方案了,dsp都很少,,,,
至于只用fpga做视频监控产品,没听说过,
视频监控又不是只有编解码,光乱七八糟的外围模块都要把人搞死,,,,

网友C:
普通的视频监控,也基于硬盘录像机的监控,产品很成熟,现在只是超着高分辨率方向有所追求,另外就是等着新的视频压缩标准如h265,这些可能一些asic一时跟不上,而给DSP或FPGA造成机会,还有就是超清晰大分辨率如4k X 4k会用到dsp或FPGA。而智能监控,如行为异常,人脸识别等,现在还缺乏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另外可靠程度也无法衡量,对于在实际应用场合,把普通监控改成智能监控成本太高,很多客户并不认可。
我原来做这方面的产品研发,给一些客户开发过一些方案,但现在做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我们主要做高速视频监控,如每秒钟超过400帧的图像采集,识别,记录等。这方面FPGA是必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