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布线线宽如何选择

楼主(2012-09-13):
请问AD中布线时,普通线与VCC还有GND等他们线宽怎样确定的呢??都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一般我们常用的线宽是少呢???

网友A:
这么综合性的问题你还是看书吧

网友B:
一般来说信号线10mil,vcc和gnd粗点,gnd应该是最粗的。线尽可能粗点,不要太长,避免90度

网友C(2013-07-30):
学习了,GND一般要比电源宽啊?那我如果给电源线裕量留大,跟GND一样宽,如50mil,没关系吧。

网友D:
tab切换设置大小,线宽受电流电压阻抗影响,多看书吧

网友E:
我一般信号线10mil或15mil,电源线3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