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控制器芯片SJA1000

楼主(2012-09-13):
该芯片的时钟分频寄存器CDR中的位CBP位,到底该怎么用,什么叫外接发送接收电路,,该图片中 只是用了RX0,而RX1接到了一个固定电平上,这与芯片资料上相符合,是不是说这时候就应该将该位置1呢???

网友A:
外接发送接收电路就是你的S2C250组成的CAN总线驱动电路
RX0,RX1接到6N137上只是起个隔离作用,不必过多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