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cc里(void)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13):
c是函数的输入参数,一进来就一个(void)c。然后下面是汇编,注释写的是/* argument passed in DPL */。这个意思是让DPL(地址指针低字节)指向c吗?那在keil c里又应该怎么写呢?求指导。

网友A:
SDCC好像是LINUX中的C51编译器,没有深入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确实是linux下用的,现在程序移植

网友B:
避免警告(声明了,但并没有使用)
这应该是C99后来加入的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如果我想在函数里嵌入一段汇编而汇编里面要用这个参数,那应该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编译之后的汇编明白了,传参的时候DPTR就指向了这个参数了,汇编里通过这个指针来使用。而(void)c注释掉后确实会有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