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区分片内和片外数据存储器

楼主(2012-09-13):
如题,片外和片内
程序
存储器通过改变EA脚就可以选择,那么片内和片外的
数据
存储器呢?汇编指令不同好像可以区分,但我想知道的
如何
使用
C语言
来区分,我看网上说
(*(unsigned char*)0x0001)=0x55,意思就是将0x55存入外部存储器0x0001,为什么呢??难道不可以理解为存在内部数据存储器的0x0001上么???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单片机的内部数据存储器可能就不是0x0001,而是0x00-0xFF,这样地址就不会重复了。看下手册确认下吧

网友B:
你操作的是哪个内存,在于你把你的指针定义为idata 还是 xdata

而且绝对寻址,你最好加一个volitile进行修饰,以保证你访问的是实实在在的RAM地址。

网友C:
用idata,xdata区别

这样才对的
(*(unsigned char xdata *)0x0001)=0x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