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6里面如何看元件具体信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13):
navigator面板,如果里面是空的,要编译一下原理图

楼主:
好像没有封装信息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过之后也没有封装的信息啊,而且如果有重复命名的器件,比如两个D1,还是只显示一个啊,根本没法查错误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重名问题可以用ERC检查出来,封装信息可以在封装管理器中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封装管理器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