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6串口3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急求帮助,小弟用的lpc2366的板子,其他串口都没事就是串口3发送的数据不正确,波特率什么的配置全都和其他串口一样,求教,在线等

楼主:
手册上说串口3有IrDA功能,如何关闭这个功能,是不是这个导致的数据不对啊

网友A:
要看数据手册对串口3是如何配置了,或者直接打电话找LPC的代理的技术支持,如ZLG

楼主:
数据手册上面只说uart3就是多了个irda的控制寄存器,我关掉后发送的数据还是不正确啊,自收自发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