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造成IC工作异常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13):
车子颠簸导致你头晕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2楼比喻很拟人化,IC也是有“生命”的呀
电性能上,纹波过大就会造成IC内部的场管频繁开启关断,从而动作异常。

网友C:
这个问题俺也疑惑好久,貌似俺看一些IC厂商手册也没有给出相关的纹波要求,比如5%,10%等,单纯的定性的讨论此问题,谁也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不过,普通单片机(5V),哪怕你电源纹波处于10%,也没见出过啥问题的,如果想进一步探讨,请说明你出现异常的现象,有可能是复位电路被干扰了或者其他的,而不仅仅是IC对纹波的敏感性造成的。

网友D:
对于模拟器件,多数是由于“电源抑制比”有限
也就是芯片内部的一些电流源、电流镜之类,理论上应该不随电源电压变化,但那只是理论上
另外,晶体管的极间都有分布电容,会把电源上的纹波耦合到它不该去的地方

对于数字器件,一定范围内应该是没多大影响的,就怕电路各部分感受的纹波不同,或各芯片对纹波的反应不一致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是比如运放的PSRR指标吧,俺想得到的答案不仅仅是理论的定性的分析的,
比如数字器件,这个一定范围有哪个指标告诉你吗?还是又是仅仅定性的分析?

网友E:
我觉得,既然数字器件都做了供电范围10%的要求,那么纹波也就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网友F:
比如考虑MCU,跌落到BOR阀值以下,就可能引发复位。
ps:鸟鸟终于不发表情了哈

网友G:
模拟电路对纹波的要求高

网友H:
ps:鸟鸟终于不发表情了哈
引用 网友F:

鸟鸟确实是个传奇人物,不同的论坛都见过其身影,一向惜墨如金,从来都会表情党。。。

网友E:
鸟鸟的问题很好啊,以前从未思考过。
看了下基本门电路的机构,我觉得纹波应该会影响信号完整性,而不仅是静态工作点。

网友I:
我这样理解
模数电路,噪音太大,淹没信号
数字电路,高低电平阀值的上下波动,造成信号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