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电流PCB应该布多粗的线?

楼主(2012-09-13):
RT,根据资料需要10mm以上的线。可是我看了一个power one的电源,插座管脚节距只有5mm,怎么实现这么大电流呢?

网友A:
表面可以涂锡

楼主:
表面可以涂锡
引用 网友A:
有阻焊层,涂不了锡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百度了一下,有说这么大的电流不适合PCB布线,不知道Power One公司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B:
线短点应该没事,舍得花钱上更厚的铜。

楼主:
线短点应该没事,舍得花钱上更厚的铜。
引用 网友B:
现在工艺允许多厚的铜?钱不是问题。。。

网友C:
板子多大,小的话可以用陶瓷基板。大板子可以用铜箔厚的,实验证明,增加铜箔厚度比镀锡效果要好,当然两样都加会更好。可以再过大电流的线上开阻焊

网友:
直接焊接根铜线在之间

网友D:
回复 楼主:
阻焊层再画条线啊,“铜皮上开窗”

网友E:
用铝基板

网友F:
回复 楼主:
做板子的时候用SOLID层画一遍,做的时候就在相应的地方不上绿漆了,然后自己凃锡,最后刷三防漆

网友G:
我前两天做了块板子,铜皮弄厚点,加不了几毛钱。我是用70um。

楼主:
我现在是顶层和底层同时走线,并且厚度改为2OZ,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看了PowerOne公司的板子,感觉没有镀锡,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得?

上次有看到个帖子说厚度在20Z 1MM的线能同4A的电流

楼主:
板子多大,小的话可以用陶瓷基板。大板子可以用铜箔厚的,实验证明,增加铜箔厚度比镀锡效果要好,当然两样都加会更好。可以再过大电流的线上开阻焊 ...
引用 网友C:
一般加到多少?我现在最大只能走3mm的线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流呀,铜箔要加到多厚呀

楼主:
有没有人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I:
3mm,铺铜为2OZ就行了,尽量短点,要在铺铜上面开孔以散热。

楼主:
使用多层板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用铝基板
引用 网友E:
铝基板是什么意思?没搞过,请指教

网友J:
铝基板能提高散热能力,开窗口挂锡在电源中很常见。多层板并行走线还真没见过这么干的,原理上应该可以...

楼主:
铝基板能提高散热能力,开窗口挂锡在电源中很常见。多层板并行走线还真没见过这么干的,原理上应该可以...
引用 网友J:
仔细观察了一下美国人的电源板,他们就是用的多层板

网友K:
只有加厚了。

网友L:
一般都是用多层并在一起。

楼主:
一般都是用多层并在一起。
引用 网友L:
并是不是指的两层的走线路径是一样的?

网友:
人家插脚,很厚的,你铜箔不能做到那么厚,那就只有加宽。才能通过这么大电流。

网友B:
现在工艺允许多厚的铜?钱不是问题。。。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告诉PCB厂家,采用多厚铜箔的基材。同时要求镀铜的厚到多少OZ。3个OZ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M:
IPC-2152有相关计算介绍,跟PCB板厚、铜厚(基铜+plating),允许温升等有关

楼主:
大电流对线间距有没有要求?

网友B:
我现在是顶层和底层同时走线,并且厚度改为2OZ,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看了PowerOne公司的板子,感觉没有镀锡,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得?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两面同时走线,上下层多打过孔,我以前经常这么干,效果很好

楼主:
这个可以,两面同时走线,上下层多打过孔,我以前经常这么干,效果很好
引用 网友B:
打孔的密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N:
这个嘛,线宽设计和温升限制啊,铜箔厚度啊有关,当然也说不定只是他没闹明白板子一个小缺陷而已。

网友O:
双层板加N个过孔。

网友P:
我们以前做过200A的,PCB上做一大块的裸露铜皮,然后加工一块紫铜板焊接上去,效果不错,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Q:
12楼是走大电流的正解

网友R:
回复 楼主:
也要注意PCB铜箔的厚度
制板时一定要说明出铜箔的厚度,平时大家做的板子基本上都是35
70的应该就够你用了

网友E:
用铝板替代PCB板

网友S(2013-04-06):
学习了,但不知道裸铜加铅锡后他的电流回答到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