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9-13):
c8051的引脚是怎么回事?? 与51不同吗

网友A:
还有用8051的吗,现在不都89了,没有用过!!

网友B:
可配置,我用c8051的时候,就把那个IO配置表打印出来,你就明白了

网友C:
51通常是指51内核及兼容单片机,89和c8051都是51的一种。管脚配置及分布可查具体的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