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楼主(2012-09-13):
哪有c8051f的视频啊???

网友A:
到淘宝买块简单的开发板和U-EC6调试器,最低也就100元。
注意开发板要有较多的例子,跟资料学就行了。这样快。
光看视频没什么用。

网友B:
Silicon labs 原厂那里应该有视频,但应该说的是英文。
另外,看视频只能简单了解,应该也有PPT,看PPT可以了解更多细节。

网友C:
如果看资料仅限于看视频的话,那资料可就太少了,而且也没法上手

各个厂家最多的资料就是PDF和PP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