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里 while 循环周期 计算

楼主(2012-09-13):
while(j)  {
                                   j=((DuiMa_Key_RD&BIT4)==0);
   i++;
if(i>=6)
break;
        } 循环一次 用几个周期

网友A:
几个周期?是机器周期,还是时钟周期?具体的话得看看它的指令周期啊!

楼主:
430的机器周期等于时钟周期。编译成汇编用的是13条指令,就是里面每条指令是几个机器周期我不清楚。求解答

网友B:
根据数据手册应该可以查到的,没有资料无法告知啊

网友C:
不知道430的时钟周期是多少,可以查一下 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D:
一条指令应该就是一条机器周期    13条指令应该就是13条指令   这个不太清楚   在研究研究  对不住  没帮上你

网友E:
LZ,你想准确知道循环一次要用几个周期的话,我是这样做的:将该语句放到IAR中进行调试,先点击DEBUG,然后在View菜单下打开disassembly窗口,你可以看到执行该段C程序所对应的汇编语句,然后你就可以根据系统的主时钟来技术执行的周期了。

网友F:
这个跟系统的注视中实相关的啊,赞同楼上的意见,楼主可参考下的啊

网友G:
把p1.4配置成smclk输出,用单步调试,示波器数数p1.4跳变了几次行不行?
while(1){}的话,是两个clk

网友H:
LZ可以看下指令周期,反汇编下由那些指令组成,再进行计算

网友I:
好久没用过C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