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影响了stm32运行速度?

楼主(2012-09-13):
相同的板卡,相同的程序,为什么STM32F103VCT6烧写上程序后,有的速度运行正常,有的运行速度很慢??(带的TFT真彩屏,跑的UCGUI)
同一批板卡焊接同一批芯片,都是新的,就出现了有的烧写程序后有的速度正常,有的烧写后TFT刷屏很慢,就像是慢动作???没找出原因在什么地方,从何入手?望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晶振被液晶北面给短接了。。。。。

网友A:
这种问题通常和时钟有关。

网友B(2018-07-31):
我这有可以200M的芯片,AT32F403,可以更快的刷屏更新,更流畅了,需要咨询QQ:80408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