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安防监控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2-09-13):
第一个问题: 阿牛哥以前推广红外匀速球产品时候,很多工程商朋友询问这些红外匀速球产品的散热问题。 还有最近市面上很多的是红外高速球产品,请问这个红外球机产品是如何从主芯片设计选型还有LED灯选型,结构设计等角度考虑散热的?
   第二个问题: 阿牛哥推广安防监控矩阵产品方案,看到模拟矩阵产品的主芯片方案还是ADI ,INTERSIL ,MAXIM ,MITEL 的多一些;数字矩阵产品的主芯片方案还是MINDSPEED ,VITESSE 等多一些。请问混合高清矩阵和高清HDMI 矩阵从主芯片还有接口电路来分析有哪些不同之处?
   第三个问题: 阿牛哥推广安防监控产品方案时候,和很多安防工程商有过沟通。 很多都是对于安防监控市场的线缆和摄像头“足米足线”很头疼。请问安防行业的设计工程师和工程商朋友如何看待线缆不足米,摄像头不足线程的问题?

网友A:
1.哪家的方案,海思?TI?功耗这么大?加散热片,风扇呗,,,我们现在做的1080P一体机功耗才3W,主芯片稍微有点温,根本不需要散热;
2.不熟悉矩阵
3.没看明白啥问题,,,

网友B:
版主行业经验丰富呀   以后要经常请教才是  :-)

楼主:
:)回复2楼的朋友:
1. 是我2008年推广几款深圳本土产的红外匀速球产品方案 ,当时采用TI的方案。红外匀速球的主芯片功耗还可以,主要是内部结构设计合理一些,红外灯分布均匀一些,可以解决散热的问题。
2. 矩阵作为视频监控系统的中央控制设备,是系统的中枢神经,就是俗称的矩阵切换器。在广电,安防和通讯产品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我对很多数字矩阵产品应用和技术方案不是很了解,要多向工程师朋友们学习。
3.安防监控市场上的线缆很多是米数都是缺少数量,是不足米。 很多监控摄像头的分辨率线程也是缩水,是不足线。 这就是安防监控市场说的不足米不足线的缺斤少两行为。

网友A:
学习了,不足米不足线就是忽悠,说通俗点和卖假货没啥区别
特别是清晰度也就是线这块,普通用户没经验只凭主观的确容易被忽悠,不过内行人还是很容易分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