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99F100端口不能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13):
端口不能控制,这几个端口要么低电平要么高电平,不能变化,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define _MAIN_C_

#include ".\INC\Config.h"
#define DELAY        6000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P2CR    = 0xFF;
    P2PCR   = 0xFF;
    P2      = 0xFF;
        P0CR    = 0xFF;
    P0PCR   = 0xFF;
    P0      = 0xFF;
        P1CR    = 0xFF;
    P1PCR   = 0xFF;
    P1      = 0xFF;
        P3CR    = 0xFF;
    P3PCR   = 0xFF;
    P3      = 0xFF;

        while(1)
        {
         P2^=0xFF;
     P1^=0xFF;
     P3^=0xFF;
     P4^=0xFF;
     for(i=0;i<DELAY;i++);
        }
}

网友A:
输出模式上拉电平可以改变,
输入模式上拉后默认高电平。

网友B:
看不懂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