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我也来对头文件的使用方法解释一下.

楼主(2012-09-13):
我觉得玩新唐M0 /M3的人,入门最难的应该头文件看不懂.
我看了许多新唐的例程 规格书.注意事项等,都极小介绍对头文件的意义和使用.
当然许多网友说不一定要把这些头文件都弄懂的.对于新手来说会知道怎样用就行了.但对这些头文件的使有方法也是极小有资料介绍啊!只会是给一堆例程你,叫你看.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种样程序.
新唐,是不是应该重点介绍一下你的头文件啦?

以上只是我个人见解,应该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请拍砖!!!!!

楼主:
我看了两三天了.现在基本可以理解了.
举个例:^^
P0->ISRC = GPIO_ISRC_ISRC3;

要弄懂上面一条指令就是看懂下面这么多东西,
啊!我看了三天才慢慢摸懂了.^^

typedef struct
{
      .
      .
      .
      .
       .
     * |        |          |1 = Clear the correspond pending interrupt
     * |        |          |0 = No action
     */
    __IO uint32_t  ISRC;
} GPIO_T;

#define AHB_BASE            ((     uint32_t)0x50000000)
#define GPIO_BASE           (AHB_BASE       + 0x4000)
#define P0                  ((GPIO_T *) P0_BASE)

#define GPIO_ISRC_ISRC3             0x08UL

网友A:
:lol看懂这些有用?觉得用库一辈子都用不到这些东西

楼主:
我觉得看懂了这些,再知道寄存器的用途。程序基本就会写了。
不用好像以前写51那样,一个一个寄存器一个一个数地配置啊!

网友B:
你先去看库文件的说明,然后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