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485串口通讯测试问题

楼主(2012-09-13):
许多设备的串口有什么办法在不知道协议的情况下,去测试是否正常,最好是能在电脑上有这样的软件,然后用硬件连接被测试设备。进行工作去读取或是发送相应数据,根据返回的数据判断这个设备通讯的好坏。谢谢!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我用电脑串口加调试精灵短接串口2、3脚,能测判电脑串口收发,但是我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后再连某具有RS485 的通讯口时,用调试精灵无法收到数据,我知道我发数据通过RS232/RS485转换后变成了平衡信号,这个平衡信号是否能被对方认出并回复,就得具有对方地址。协议等。可是如果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实现?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注意:一定按照下面详细使用方法里说明的顺序操作。

用我写的软件,直接抓包,不用短接2、3脚。

see link below: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FAQ
How to use it?
1.Run ComTrace
2.Select serial port name(e.g. COM1)
3.Run serial port application program that you want to debug(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4.debug......(e.g. press any key in Windows HyperTerminal, then watch the data that is captured.)
5.Close application program(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6.Close ComTrace

Notice: You must operate by the order, only support Win2000 and WinXp(32 bit) system!

网友B:
如果带协议和校验的485通讯,想破译可能就比较费劲了,反复抓包,反复比较、计算,重试,可能还是很辛苦哦!

楼主:
3# 歪 歪 我试了这个软件,下载并运行它,再打开超级终端,输入字母。没反应。还有就是这个软件用一次后再打开就不行。是要注册的吧。那些付费后不受限制的功能是那些?麻烦你具体说说。谢谢了。

网友C(2013-05-11):
自发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