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83 user id locations的读取

楼主(2012-09-13):
PIC12F683地址0x2000~0x2003被称为user id location。我想用这几个位置,存放设备的地址(每个设备都有不同的地址),并且在代码里是需要得到这个地址的。我只有仿真器ICD3,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放入指定的数值,(烧录代码,请专门代理烧录代码的公司去完成)。
因为我没有办法往地址0x2000~0x2003,放入指定的数据所以也办法自己测试。
请教下,用pic.h中的函数flash_read(unsigned short addr),是不是支持从地址0x2000~0x2003中把这几个数据读出来。

楼主:
我犯错了。PIC12F683 用户代码里不能操作flash,也就是不能使用flash_read()这个函数。我问问能否把器件地址放到内部eeprom去。

网友A:
1、不能读取,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址空间已经不在程序空间内,PIC也没有提供专门读这个区域的指令,所以无法读取。

2、用户代码当然可以读写程序区的FLASH内容,否则使用查表时怎么获取到常量数组中的元素数据?

3、可以把器件地址放到EEPROM中,但需要自己有相应的代码来读写这个数据。

网友(2016-12-19):
引用 网友A:
1、不能读取,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址空间已经不在程序空间内,PIC也没有提供专门读这个区域的指令,所以无法读 ...

如果User ID Location的值烧录了不能读取,那烧录那个ID号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