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处理1080P的视频吗

楼主(2012-09-13):
stm32可以处理1080P的视频吗

网友A:
stm32没有这样的处理能力。
STM32作为辅助控制,应该行。

网友B:
STM32F4XX  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应该不能

网友D:
stm32的处理能力好像达不到

网友E:
只能作为辅助控制

网友F:
处理1080P的视频, 呵呵, 就是最低的 160*120,估计也蛮够呛了。
mpeg 的解码要求的内存空间和数据处理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网友G:
这个都处理了,那TI和ADI不是喝西北风了。你看看达芬奇平台的开发板价格和配置,就知道差别有多远了

网友H:
处理大量数据还得加DSP

网友I:
人家又没说编码和速率。。。。
我感觉1080p,mjpeg压缩,秒间1帧,stm32f4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A:
人家又没说编码和速率。。。。
我感觉1080p,mjpeg压缩,秒间1帧,stm32f4完全可以胜任!
引用 网友I:

如果给足够的时间,51也行的。

网友J:
即使能也没啥意义了

网友K:
肯定实用时间要求的,不然就没意义了

网友L:
stm32擅长的是控制

网友C:
这应该是DSP擅长的

网友M:
to: 10楼
mjpeg 解码是有帧速规定的
比如 NTSC 制 30帧/秒
PAL 制 25 帧/秒

网友N:
肯定是不行的,速度达不到

网友O:
数据放哪?

网友P:
不看上面那么复杂的,
你看看现在1080P的U一般是怎样的,SMT又是怎样的,就明白了。各有各的专长。
那些弄1080的或图像的,都有专门的视频功能,它们能同时处理N个窗口(可以理解成N个页面,就像PPT里图片,分别用不同的简单动作实现复杂的动画)

网友:
一般的编码芯片都是30-100USD的价格,支持1080P。如果ST的可以做到。那么其他公司都可以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