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关于NUC120/122 FLASH加密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数据手册中说,无论数据是否锁定,ISP都可以读取。那FLASH还有加密的意义吗?求解

网友A:
写的很不明白啊,可以读取是指读取操作不会出错,肯定能返回数据,不过读取到的数据一律是0xFFFFFFFF

其实,一般的可加密的可编程器件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