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一下电路,是不是觉得多此一举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9-13):
都是开关,要这么多开关干什么?

网友A:
确实,不解!

楼主:
而且这个输入和输出时同一个源,也没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B:
断电时自动断开回路,有利于防雷、隔离等

网友C:
这个,有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后面的负载比较大或电容大就会有较大冲击,这个电路应该是刚上电时,正好在交流的过零点时闲合开关,可以避免开关打火。

楼主:
刚刚问了,J1是常开的门开关,防止盖子打开时安全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