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做二阶带通滤波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用LM324做了一个二阶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800Hz,Q值为40,如图所示,在multisim下仿真好用,但是实际焊接后不能用(经两人反复检查电路均无焊接错误),根本不能滤波,输入一个很大的信号,输出的信号变得很小,有上百倍的差值。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请各位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multisim有自动生成的电路,试试吧,这个问题不是一处二处。

网友B:
听说过lm324是廉价的OPA, 它能单电源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运放单电源工作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图上的地不是那样接的,得另外用电阻分压等形式弄另外一个信号的参考地,而不是电源的地。。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所有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的接地需重新处理,同时信号输入端估计也得加个电容隔直。

如果不明白,那就下载个DataSheet看看,看看运放的输入输出的范围与电源电压的关系,有时候能仿真不代表电路没有问题,仿真只是参考。

楼主:
3# GavinZ 看手册就是可以单电源的,3到32伏。

楼主:
5# EMP_前面有电容隔直,这个电路只是整个电路的一部分,问题就出在滤波这儿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是对单方向的信号处理。交流信号要么用双电源要么加偏置电压。

楼主:
4# EMP_ 请问接地分压电阻一般取多大?!

楼主:
8# MCU52 偏置电压是不是这样加,为什么加了后仿真不能用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运放单电源工作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图上的地不是那样接的,得另外用电阻分压等形式弄另外一个信号的参考地,而不是电源的地。。
引用 网友C:

你也看出来这电路静态工作点有问题;如果用双电源,也用不着你的方法设置工作点了,所以我说楼主不应该用但电源,这样说,我觉得也合理,对么?

楼主:
12# GavinZ 关键是没有双电源,只能用单电源,请帮忙看看电阻分压是不是楼上图所示那样接!

网友B:
我觉得把那三个“地”用电阻分压配置成1.5V比较合理,因为5V供电下,LM324的输入输出范围在0~3V。
还有,你的800Hz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E:
没有仔细看图,也没有分析直流偏置是否正确。
感觉80K/0.1uF的频率才几十赫兹的。

楼主:
14# GavinZ 这个是先是定下中心频率是800Hz,是根据这篇**改的数据http://www.docin.com/p-62411098.html

楼主:
8# MCU52 这个带通滤波器加了偏置电压后能用了,请问一下驻极体话筒输出信号频率与接收到的声音频率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