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如何降低UCD30xx 系列数字电源控制器DPWM抖动

楼主(2012-09-13):
如何降低UCD30xx 系列数字电源控制器DPWM抖动摘要:UCD30xx 系列数字电源控制器包括UCD3040、UCD3020 以及UCD3028,主要应用在交直变换(AC/DC)电源和隔离的直直变换(DC/DC)电源上。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原理是一样的,但数字电源所使用的值都是数字量,是模拟量离散化后的值,所以不可避免的精度会有所损失。观察UCD30xx 数字脉宽调制(DPWM)的下降沿,会发现在电源稳态运行时DPWM 下降沿有抖动现象(此时示波器用上升沿触发);而根据环路带宽的不同,DPWM下降沿抖动范围也会不一样,带宽高抖动就大,带宽低抖动就小。对于大多数应用,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带宽要求很高,那么抖动范围就会比较大,严重时会引起变压器噪声超标。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利用外加模拟零极点的方法,在不降低系统带宽的同时降低DPWM抖动范围。

欲知更多信息,请速速下载全文一探究竟

网友A(2013-01-21):
细节很重要.  推荐广大做数字电源的朋友也读一读这**.

网友B:
uc系列的芯片用的还是很多的  谢谢了  有空一定要仔细看一看   谢谢了   呵呵

网友C:
么么哒楼主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