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PS76715使用求助

楼主(2012-09-13):
最近在项目中需要1.5V供电电压和大于440mA的供电电流,自己摸索着选用了TPS76715芯片,输出1.5V,最大输出电流1A。
     可貌似该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我猜的)。测量输出电压确实是1.5V,但是输出电流到底多大也没办法测。而且最主要的,悬空的/RESET管脚一直是低电平。这正不正常?我看到手册中给的说明是RESET管脚用于监测输入电压波动的,当输入电压过低,导致输出电压值低于某阈值时,RESET管脚可用来低电平复位系统。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的TPS76715的接法是:
      1脚GND和2脚/EN接地。
      3、4脚的IN接+5V,并通过0.1uF电容接地。
      5、6脚OUT用于输出1.5V,并通过10uF接地。
      7脚FB/NC和8脚/RESET悬空。
请有用过TPS76715或者对其有所了解的同仁和高手指教一下,困惑得厉害。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上拉的开漏引脚如何测出高电平呢?

网友B:
你想要得到 RESET 的信号, 就得给个上拉电阻. 因为那个脚是 OC 输出类型的.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没有使用TPS76715的RESET管脚,那悬空处理会不会影响它的功能呢?是不是RESET不用的时候也要上拉啊?谢谢

网友B:
RESET管脚悬空处理不会影响它的功能.
RESET不用的时候可以不加上拉

网友C(2012-11-06):
但是输出电流到底多大也没办法测。
这个不复杂,只要接个可变的电阻负载,通过调节负载看什么时候输出电压掉得过低,或者接上上接电阻,看什么时候RESET有高电平信号。不过器件手册中的参数的1A就是该电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