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真生成的波形文件太大了不能打开

楼主(2012-09-13):
如何用modulesim仿真时把生成的波形分段存在不同的.fsdb文件中(我仿真生成的波形文件太大了不能打开)

网友A:
你是用DEBUSSY的吗?

应该不是文件大小的原因,可能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

这个文件你看看是否有帮助,最后面提到了部分问题的处理

网友B:
你是用DEBUSSY的吗?

应该不是文件大小的原因,可能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

这个文件你看看是否有帮助,最后面提到了部分问题的处理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就是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