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问题

楼主(2012-09-13):
(无正文)

网友A:
你修改了什么?
如果连main都到不了,应该是startup那的问题

网友B:
没跑到main,分两种情况
1. 如果你没有动startup,那么其他硬件相关的配置呢,如code及ram起始地址等
2. 硬件没有clk或reset连接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进入到其他中断或者循环中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