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读写

楼主(2012-09-13):
如果将pc串口缓冲区大小设为512字节,从下位机接收数据,再用ReadFile()去读数据。如果先读取30个字节的数据,然后再读30个字节数据,那么这30个数据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读的??缓冲区头还是跟在前30个数据之后??再如果下位机发送数据很快,上位机来不及处理数据,那么数据是不是会丢失??

网友A:
LZ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B: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1、你PC发送的波特率是多少?
2、一帧数据量多大?
3、帧与帧之间时间间隔多少?
4、既有上位机发送数据,又有上位机发送数据,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C:
串口先接收30,时间T之后,再接收30,这个取决你2次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如果时间T小于串口接受的2个bit的间隔,没有问题,否则将丢掉数据。
如果数据量小,才512字节,可以一下子接受完再做处理。

网友D:
LZ的问题的确是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E:
看你用什么片子了,单片机的话一般缓冲区是不能存储数据的,所以如果来不及处理数据就会被之前的数据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