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2-09-13):
用单片机控制一个2000瓦的家用电器的开关,用双向可控硅。
采用600V 20A 的双向可控硅
电路该如何设计?是否必须用到双向光耦?

单片机为5V单片机 高电平5V 低电平0V
负载为 交流220V 功率2000W

要求高电平断开 低电平导通。
求电路图,及原理解说。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连接方法吧

网友B:
有专用于驱动双向可控硅的光耦,TLP762J,电路特别简单。

网友C:
MOC3041/3042/3043电流要稍微小点,但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是足够了。

网友D:
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网友E:
可控硅一般都需要跟光电开关一起运用的